[STM8] 请问STM8S103F3中IIC引脚作输出时是不是没有拉电流输出的?

楼主(2010-04-21):
请问STM8S103F3中IIC引脚作输出时是不是没有拉电流输出的?只有灌电流对吗?谢谢!

网友A:
是的,因为是OD输出,所以只有灌电流

楼主:
好,谢谢!刚接触STM8S,所以确认一下!再次谢谢!

网友B:
手册上说它是标准的OD,没有保护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