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0-04-21):
请教大家,小信号放大问题,如图所示,为什么ad8047的输出无信号?实际应用中用ad8048代替ad8047,另外,此电路的频响想做到5MHz。能不能达到?谢谢大家

楼主:
2n5199为场效应对管

网友A:
既然用了运放,为什么还用差分对管?

楼主:
既然用了运放,为什么还用差分对管?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前端的输出阻抗很高了,用JTET型运放的话,频响有点不够,只有想到用差分对管,这样子干扰小一些

网友A:
多少频率的信号?上G?

单管放大也没直流工作点/直流偏置,又没负反馈,所以电路输出根本不对。

网友B:
还有应该把场效应管放到运放的反馈环内

网友C:
推荐仪表运放
用分立元件CMRR不能保证

楼主:
还有应该把场效应管放到运放的反馈环内
引用 网友B:

我想,此电路的原理应该是  场效应对管 用作 阻抗变换,而后边的运放的作用只是 简单的放大,没有必要把场效应对管放到反馈回路之内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请明示

网友A:
你的对管的作用其实是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要不要负反馈?
不加负反馈的单管要么饱和要么截至。运放也是这样。而且你的图里没有直流偏置。

楼主:
多少频率的信号?上G?

单管放大也没直流工作点/直流偏置,又没负反馈,所以电路输出根本不对。
引用 网友A:

信号频率较高,估计也就10MHz左右吧,当然这个电路的频响越高老板当然越喜欢了,

另外,这个运放是一个差分接法,只是电路图画错了,

其实,我在用mutilisim仿真的时候是正常的,只是自己做了板子回来后,调起来就不正常,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正、反相)的直流电压不等。

网友B:
运放正反向直流电压不等,就是没有负反馈的征兆吧。

楼主:
如图所示,为10kHz信号输入的时候,输出的波形,这个图是 在zjp8683463的建议下把场效应管加入到了负反馈之内的,但是怎么样才能提高其频率响应呢?还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B:
你结成了正反馈吧,你的场效应管是接成了源极接地的形式,输入与输出是相反相位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运放的输入 电源电压只有 6V(正负6V),但是仿真出来的信号却有10V,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B:
这是软件的问题 不用管它

楼主:
你结成了正反馈吧,你的场效应管是接成了源极接地的形式,输入与输出是相反相位的。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对管的一个管子源极接地(输入信号的负极),一个管子的源极接输入信号的正极,我看到的差分电路的对管基本上都是这个接法,对管的输出信号正好反向,这样子共模抑制比较好吧。

你为什么说是正反馈,不太懂,还请指教啊

另外,这个电路在1MHz仿真时,是正确的,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这么晕人的图还讨论得这么激烈  ?

网友B:
将管子接入反馈以后,Q1A栅极相当于正输入端,Q1B栅极相当于负输入端,你自己看看反馈对不对吧

网友E:
在楼主电路图上,把Q1A门极(标有4处)连接一个100K的电阻到地。输出就有了。频率响应达5MHz没问题。

楼主:
在楼主电路图上,把Q1A门极(标有4处)连接一个100K的电阻到地。输出就有了。频率响应达5MHz没问题。
引用 网友E: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如你所说,如果加了100K电阻到地,那是不是就把前端输入的高阻直接给拉到了100K左右?这样前后的阻抗是不是就不太匹配了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用仪表运放呢?AD620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G:
兰州,你确定Q1B工作在放大区吗?

网友E:
回20楼: “这样前后的阻抗是不是就不太匹配了?”——
所指‘前’是什么?‘后’可以理解,指JFET输入。如果‘前’是指信号源内阻,什么信号源内阻高达100kohm?若内阻真的很高。把100k改为1M亦未尝不可。
其实对于大多数小信号电压放大器,信号源与放大器输入阻抗是不匹配的。为了获取尽可能高的输入电压,通常信号源内阻低。放大器输入阻抗高。 阻抗匹配多用于降低信号功率传输损耗、降低高频信号反射失真等应用中。不是什么地方都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H:
回楼主:
在Q1A栅极加个10M电阻到地即可
可以不需要负反馈,如果电源的稳定度较好的话。
那些没研究过JFET放大电路的 人就只会乱说……

网友H:
另外注意你的IDSS是否处于线性放大区。看看2N5199的PDF文档里对应的VGS-ID曲线。
有些JFET管是不需要特定的直流偏置的,比如G极可以直接通过一个电阻到地,称为零偏压。具体可以看看管子的PDF资料。

楼主:
回24楼:
这个电路计划是用作电荷放大的,不单纯的是电压放大的问题,所以,前边传感器的内阻是很高的,当然,正如你和狂人所说,在Q1A点加一个100M电阻就可以的,但是我们组的老同志说,不用加肯定能可以,但是,现在就是后边的运放的正相和反相就是电压值不等。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27楼: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的是,2N5199上边有两条VGS-ID曲线,其中一条为VGS(off)=-2V
另一条VGS(off)=-3V的两条曲线,到底用哪个呢?为什么呢?

网友H: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图,运放输入两引脚的直流成分是不一样的。

楼主(2010-08-11):
最后,我给2n5199的两个D级之间接了一对二极管,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