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PWM和AD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用的HT66F40,发现一个问题。
PWM波和AD不能共存,就是如果产生PWM则AD采样就会为0.
不产生PWM波,AD采样就是正常的。
请问高手,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HT66F40有PWM功能吗?哪个脚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楼主:
第9脚,TP1B_1。
第11脚也可以,TP1A.

网友A:
哦 是有,你确定你的A/D部分程序 在加上PWM之后一点没变? 你的A/D功能是否打开?还有他的时钟和时序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确定。
把PWM波部分去掉AD显示就正常了。
我是用C写的,仿照别人的汇编程序的一部分。

网友A:
这也说不好 你看它是否能进入A/D  是不是你的某些程序使它无法进入。

楼主:
AD部分是用查询方式写的,什么会使它无法进入呢?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楼主:
我改了一下,现在情况又变了。
AD可以正常工作,PWM波又没了,真受不了!

楼主:
我把时基中断0加上,PWM波就没有,AD可以正常显示。
去掉时基中断0,PWM波就出来,但不能显示。

网友A:
估计你程序里面的逻辑有问题,你把程序发过来了给我看看。

网友B:
软件上没做好,二者相互影响了,很可能是中断运用不当造成的

楼主:
大家都来看看我的程序。谢谢!

楼主:
现在发现,一有PWM波,AD口上的电压就变为负值了,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现在好了,AD和PWM波可以共存了。

网友C:
如何解决的

网友D:
出现这种问题,应该都是软件的问题,如果是硬件的问题,就很想知道如何解决的了

网友E:
以前碰到过AD和采集温度不能共存,那叫一个苦恼啊,最后发现,每次采集完关AD就OK了

网友F:
关AD采样不会影响AD的准确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