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保护电路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13.4V开始输出,12.6V停止输出,结果却总是输出。

网友A:
Q1总是导通吧,因为Q1到D2这条通路永远是通的

网友B:
抛去UIA,由Q1-R2-R5-R4-D2-R1这个环路是不是有使Q1道通的可能。

楼主:
但当电压为6V,9V时仍然有输出。

网友C:
8550在E,C极互换的时候也有十多倍的β值,lz测试下看看。

网友D:
不是很明白电路的意思

网友E:
比较电压要取低些,如6V,
Q1的B-E极并个几K的电阻。。。

网友F:
换成MOS管控制呢?

网友G:
比较电压要取低些,如6V,
Q1的B-E极并个几K的电阻。。。
引用 网友E:

赞同。

网友H:
1、比较器输出另接一个上拉电阻。不然即使比较器输出开路,R2R5R4通路还有电流,是的Q1关不断。
2、比较电压取低一些,比如6V左右。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忘了共模电压这个事情。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I:
你好,我问一下你说13.4V开始输出,但是你的电路好像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吧

网友J:
你的运放的输出电压好像一直很低Vi+的电压低时Vout的电压为正但是很低,所以JP1一直输出。

楼主:
如果电压低于12.6,那么V+是大于V-的,运放输出高电平。

网友K:
该怎么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