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有必要吗?

楼主(2010-04-21):
今天我把板子上的钽电容下掉了,板子照样正常工作,点了有4个多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这个情况下钽电容是不是可以去掉了?

网友A:
人掉个耳朵,一样能听见声音一个道理,但你能说如果这样我们都不要长耳朵了吗?

楼主:
人掉个耳朵,一样能听见声音一个道理,但你能说如果这样我们都不要长耳朵了吗?
引用 网友A:

那您能说说钽电容去掉会有什么隐患吗?

楼主:
我用的钽电容是47u/6v的
因为我现在在考虑板子的成本
这个能去掉的话能省很多
大侠们帮我参谋参谋啊

网友B:
金钱与质量,你看着办吧。

网友C:
你换成电解电容不就便宜了么

网友D:
这是什么产品?

网友E:
换成插件电解电容

网友F:
在高温、低温下测量纹波和噪声,如果影响不大,完全可以去掉。

网友G:
人少个鼻孔,一样能呼吸一个道理,但你能说如果这样我们都不要长两个鼻孔了吗?

楼主:
我的这个块板子就是点亮激光器的
没有其他功能

网友H:
钽电容是固态电解电容,损耗比一般的电解电容小,高频特性比较好,适合电流大小、频率变化较快的场合,如果电流恒定就无所谓,甚至滤波电容都不需要。
如在一般场合使用电解电容足矣。

楼主:
钽电容是固态电解电容,损耗比一般的电解电容小,高频特性比较好,适合电流大小、频率变化较快的场合,如果电流恒定就无所谓,甚至滤波电容都不需要。
如在一般场合使用电解电容足矣。 ...
引用 网友H:

电流是有变化的,我这个板子连接4个激光器,一个激光器是30mA的电流,激光器会产生10kHz亮灭亮灭的效果,不知道去掉钽电容,这个环节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I:
看下你得签名  不要怕浪费钱
   忍一忍就过去了

楼主:
看下你得签名  不要怕浪费钱
   忍一忍就过去了
引用 网友I:

haha

网友J:
有时一点用都没有,但关键时刻就非它不可~~

网友K:
能工作4小时?
我这产品因设计问题.
电容的ESR过高.
1.25V的电压纹波有300mV,
造成产品
在使用3年后出现问题
(生产中也有问题,量没这么大,纹波值一样大)

网友L:
没有高频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去掉这个东西,本身拿掉都没有影响还

网友M:
用一个同样封装的普通贴片瓷片电容也可以啊

网友N:
钽电容 几毛钱。一般滤波吧。一般高频选用

网友O:
有时候不要也可以,要通过实验!
虽然装上可能会好一些,但只是一个方向性的.但不要,也完全可以下常工作.

举个简单的例了,对一个东西我们只需要10,不用钽电容,已经到100了,装上就1000了.这个时候装不装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P:
那要看你们的产品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工业级的不能省,如果你们的产品是用在无关紧要的场合,那就省了吧,省点钱!

网友Q(2010-08-26):
还是质量最重要

网友R:
换成太诱电容

网友S:
"我用的钽电容是47u/6v的,因为我现在在考虑板子的成本,这个能去掉的话能省很多,大侠们帮我参谋参谋啊"
我不是大侠,也不知道你所说的具体的电路,但是我有过经验:当一个产品中某些元器件明显地增加了成本,而我们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作用时,千万不要轻易地取消,除非你已经对这个产品的原理有了透彻的了解!

网友T:
做事需严谨

网友U:
自己设计的东西自己应该知道有什么用,不是自己设计的,还是保留的好

网友V:
现在还有完全是自己设计的东西吗?

网友W: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改波性能极好,不过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

网友X:
我看还是质量成本的问题,大家都说这个要和我们人有一对耳朵一样,实则不然。人和你所说的电容有质的区别。

网友Y:
能保留的还是保留比较好,尊重原始设计

网友Z:
成本和质量的斗争

网友AA:
人掉个耳朵,一样能听见声音一个道理,但你能说如果这样我们都不要长耳朵了吗?
引用 网友A:

人多长了个耳朵,一样不影响听见声音,但你能说如果这样我们就把那个耳朵留着刺激观众的眼睛吗?

好好回答楼主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较好,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AA:
人少个鼻孔,一样能呼吸一个道理,但你能说如果这样我们都不要长两个鼻孔了吗?
引用 网友G:

人多一个鼻孔也能呼吸,但你能说如果这样我们都要长3个鼻孔了吗?

不是一个道理!认真回答楼主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AB:
人之所以要两个鼻孔,是为了“轮岗”。

一个太少,三个太多,两个正好。

做设计也是如此,要有冗余,但冗余要适可而止。

网友AC:
你做个老化,可以就行了呗,问人不如问实际。

网友AD:
26l楼说的好啊。对性能的影响需要测试,但大多情况下我们无法测试。

网友AE:
测试,让数据说话!这也是电工的基本技能。:L

网友AF:
人没了一个眼睛照样正常走路,但两个都没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AG:
程序匠人发表于 2010-9-13 21:5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42楼: 人之所以要两个鼻孔,是为了“轮岗”。

一个太少,三个太多,两个正好。

做设计也是如此,要有冗余,但冗余要适可而止 。
经典。

网友AH:
再用示波器看,效果到底是不是一样。

网友AI:
此电容用于高频场合,为使纹波更小,电路更安全,降成本成功;建议将其更改为高频低阻抗的电解电容,这样方便购买,成本也就降下来了;我刚在一个DC-DC电路上验证过,very good!
楼上的可以测试验证一下。

网友AJ(2011-05-20):
就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的了

网友AK:
对于是自己设计的电路应该知道该电容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是抄别人的电路而看不出该电容的具体作用,那还是建议留着!如果电容是做滤波,而电路工作的频率较低,可以去掉,如果电路中的元件频率较高,如果不加电容则可能会影响其他元器件!建议留!
本人建议只供参考!呵呵

网友AL(2011-08-04):
小菜问一句:钽电容有什么作用啊?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AM(2011-09-22):
52楼问的经典

网友AN:
拓展的话题,很多电路实验室得到的结果跟搬出去比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现象,,,大学的体会... 现在还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中

网友AO:
这个成本和质量 是个矛盾

网友:
这应该是放在稳压电源边上的
你也可以不用这个电容活换成点解电容,但质量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AP:
如果只是纹波问题,这个钽电容完全可以拿掉!

网友AQ(2011-11-04):
这.....  具体分析 一下隐患

网友AR:
47u/6v的钽电容 不知道多贵?
换成两个22uF,10V的瓷片电容会不会便宜些?
效果应该差不不大,如果你这里应用47uF不是出于临界状态。

网友AS:
没有高频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去掉这个东西

网友AT: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去掉和焊上之后后端输出的波形,对比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