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扇的控制

楼主(2010-04-21):
请问:我使用一个MOSFET作为+12V风扇的电子开关。是否需要在风扇的两端反相并上一个二极管作为续流通路?

网友A:
最好加上二极管续流

网友B:
肯定的啊

网友C:
一定要加的!

网友D:
俺一般都不加,

比如楼主用的MOSFET,本身都集成保护用的二极管,可以保护MOSFET本身,不必担心反电势会损坏MOSFET

风扇的电流一般都不太大,200mA左右,相对的,反电势也不会太大,感生电流也不会太大

风扇用12V电源,单片机用5V电源,两者间的干扰很少,

还有就是几扇一般都不会开关的太频繁,

俺也知道应该加上好些,不过基于以上原因,俺一般都不加

网友E:
6楼说错了,MOSFET内部二极管在这样的电路中并不能起保护管子的作用,只有全桥和半桥电路可以起这样的作用。

如果楼主使用的开关管耐压很高,例如超过120V,这个保护(续流)二极管可以不用。

网友F:
有意思,没有见过不加二极管的电路。

网友G:
Mos管本体的二级管不能达到风扇并联二级管的做保护时的嵌位功能。

网友H:
一般都是要加上的.

楼主:
DX们说的很有道理。
考虑到风扇的电流不大,所以才有上述疑问。
谢谢DX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