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要求should be routed evenl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21):
(无正文)

网友A:
evenly——均衡地

因为是差分对线,所以要求走线对称且平衡。

楼主:
对称且平衡?
有等长要求每。

网友A:
对称且平衡?
有等长要求每。
引用 楼主:

等长最好,但平行等间距更为重要。

楼主:
99SE怎么等长成这个样子了啊。貌似不等长啊。。。99SE怎么等长啊。

网友A:
没必要过分的强调精确等长。差分线通常只要并行等距布线(非甚高速,间距要求也不高,适当小一些即可)。走线一般会左右拐,总体来说长度也不会差异太大。另外差分线的电磁波主要在差分线间行走,与两个独立的单端传输线的传输是不同的(其传输的是两个独立的信号)。因此,不必太过意起长度问题。

楼主:
HWM我上的图不是那个USBOTG的走线。。是S3C6410 CPU 出来的地址线 需等长。。我用的99SE求助,貌似图中的那些线不等长啊。

楼主:
99SE等长怎么处理

网友A:
tools/equalizenetlengths

看相关说明,一两句话无法说明。

楼主:
我是按照这么处理的啊。。只是看上图。等长?我有点怀疑。

楼主:
99SE里怎么量这种曲线?

网友B:
没必要过分的强调精确等长。差分线通常只要并行等距布线(非甚高速,间距要求也不高,适当小一些即可)。走线一般会左右拐,总体来说长度也不会差异太大。另外差分线的电磁波主要在差分线间行走,与两个独立的单端传 ...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等长比等距重要 ,会做仿真的做一下就知道了  差距很大的尤其是高速线

网友A:
“差分线等长比等距重要 ,会做仿真的做一下就知道了  差距很大的尤其是高速线”

等距通常不会长度相差太远,除非距离过大(单独走两根独立的传输线——微带线)或打圈圈(好玩吗?)。一般差分传输线在线对间形成波导,故要求有平滑一致的特征阻抗。另外如果差分线间距过大,还会降低其共模抑制效果。

楼主:
:( 有点糊涂了。

楼主:
实际中USB OTG 具体要求呢。

楼主:
DM DP引脚离得远。。等间距 等长都困难。。99SE不好处理。

楼主:
DM DP引脚不能调 CPU板外包的。当初我考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