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0MHz石英晶体振荡电路用该电路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0-04-21):
(无正文)

网友A:
感觉30MHZ还差不多,好像应该用74LS的。去查一下数据手册吧,我记得LS的速度最快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74hc04也就能做到35mhz以内,40mhz的晶振示波器显示的是13mhz。不知道为什么?
74hcu04也不行。

如何修改电路才能让50mhz以内至少40mhz的石英晶振正常起振。

网友B:
你用的40MHz晶振是三次谐波晶振,这个电路只能输出它的基频13.3333,市面上25MHz以上的基本上都是三次谐波晶体。
在晶振上串一个电感试试,具体多大的电感试验决定

楼主:
不知道楼上所说的这样电路怎么分析?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晶振振荡频率在30-40mhz之间,不明白为什么HD74hc04能让它起振,而SN74hc04却不能正常起振,换成无缓冲的74ahcu04也不能正常起振,看了一下他们的手册没有发现太大的区别。

还请各位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C:
HC器件的速度有限,不同厂家的也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