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唐NUC120的I2C是否支持DMA?

楼主(2010-04-21):
datasheet里120、140系列都没有说支持,哪位大虾能帮忙确定下?

网友A:
没有说应该就是不支持吧

网友B:
I2C 总线需要ACK判断. I2C总线并且支持多节点master, 这样就使得I2C总线上可能有多个节点来抢总线信号,从而需要支持总线仲裁.
这样的数据传输模式对于DMA应用是不适合的.

网友C:
楼上解释的专业!

网友D:
3楼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E:
晕,手册里面都说没有支持了,你还问啥,再说你看看外设结构图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
有些芯片,比如STM32、ATSAM3S等是支持I2C DMA的,新唐的结构图里,是看不出来I2C是否支持DMA的

网友F(2012-10-31):
新塘的很多数据手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