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驱动问题

楼主(2010-04-21):
见附件,这是一个电机转速控制电路,中如果使用可控硅BT136则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使用BT137则输出最大电压只要150V左右,将R2改小(150欧)也不行。请问如何解决?另在电机转速控制中用哪种可控硅比较好?初步怀疑可控硅选型问题,由于芯片设计是采用移相触发可控硅导通的,可能程序设计时触发时间太短所造成的。但由于程序已经固定了,而且限于条件不能用示波器观察。所以特在此请教各大虾!

网友A:
比较一下VGT和IGT就会发现差别。我个人感觉应该适当减小R4

楼主:
嗯!我试试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