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

楼主(2010-04-21):
我这两天在学单片机开发板,提供的测试电路,有C,有汇编,但是那个HEX后缀的文件是什么?可执行文件吗?

网友A:
程序下载就是这个

网友B:
是可执行文件。

网友C:
把这个.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里

网友D:
这个就是单片机能识别的文件

网友E:
你的片子是stc就用串口工具把这个下载上去,是sst就打不开这个,可以直接在kell上设置的

网友F:
是单片机可识别的机器码,都是数字表示的

网友G:
你如果是用keil  的编辑器的话,那这样设置,就会在你设置的文件夹中产生hex。。。。

产生的hex,可以下载到单片机,进行实验,或者是用protues进行仿真

网友H:
keil 编译成功的Hex文件也就是16进制文件。

导入单片机,就可以测试刚才写的程序了。

网友I: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J:
是Intel标准的16进制固化文件。查一下标准格式:每一行以冒号开始,接着是(大意)固化地址,字节数,固化内容,这一行的校验值。有了这些内容,编程器当然就可以完成固化了。无论是单片机flash,还是EPROM,EEPROM等等。Intel 领头,以后大家就跟着跑了。

:0A01D3000511344500000001100082
:10000300EF1FAA0670011E4A6013E4FCFDC3ED94C2
:0D00130078EC940050EA0DBD00010C80F067
:0100200022BD
:10002600D294C2930000D29300C293758920758D35
:10003600FD758BFDE4F587D28E7598F0D2ACD2AF04
:10004600902000E0F46012E07812F618760775103A
:1000560080C290D291D292807B904000E0F46012F0
:10006600E07812F6187608751080D290C291D29276
:100076008062906000E0F46012E07812F61876096B
:10008600751080C290C291D2928049908000E0F4AF
:100096006012E07812F618760A751080D290D29126
:1000A600C292803090A000E0F46012E07812F61858
:1000B600760B751080C290D291C292801790C000C4
:1000C600E0F46010E07812F618760C751080D29085
:1000D600C291C29230900630910320921A75108018
:1000E6007FE87E03120003C2930000D2930000C291
:0E00F60093D292D291D290E4F51002004622ED
:0300230002019047
:07019000C0E0C0D075D008EB
:10019700C298C2ACE59964046004D2AC8025C294CD
:1001A700E5104404F5993099FDC299E5106014787B
:1001B70011E6F5993099FDC2997812E6F5993099CB
:0701C700FDC299D294D2ACF5
:0501CE00D0D0D0E032AA
:03000000020104F6
......

网友K:
是烧写文件,用编程器打开文件时,选择HEX类型,然后打开你要烧写的文件即可。

网友L:
看看我的反汇编以上那一段hex

;********************************************************
        org 0000h
        ljmp X0104                        ;3
;********************************************************
X0003:
        mov a,r7                ;1
        dec r7                ;1
        mov r2,06h                ;2
        jnz X000a                ;2
        dec r6                ;1
X000a:
        orl a,r2                ;1
        jz X0020                ;2
        clr a                ;1
        mov r4,a                ;1
        mov r5,a                ;1
X0010:
        clr c                ;1
        mov a,r5                ;1
        subb a,#78h                        ;2
        mov a,r4                ;1
        subb a,#00h                ;2
        jnc X0003                ;2
        inc r5                        ;1
        cjne r5,#00h,X001e                ;3
        inc r4                        ;1
X001e:
        sjmp X0010                ;2
X0020:
        ret                ;1
        nop                ;1
        nop                ;1
        ljmp X0190                        ;3
        setb p1.4                        ;2
        clr p1.3                        ;2
        nop                ;1
        nop                ;1
        setb p1.3                        ;2
        nop                ;1
        clr p1.3                        ;2
        mov tmod,#20h                ;3
        mov th1,#0fdh                ;3
        mov tl1,#0fdh                ;3
        clr a                ;1
        mov pcon,a                ;2
        setb tr1                        ;2
        mov scon,#0f0h                ;3
        setb es                        ;2
        setb ea                        ;2
X0046:
        mov dptr,#2000h                ;3
        movx a,@dptr                ;1
        cpl a                ;1
        jz X005f                ;2
        movx a,@dptr                ;1
        mov r0,#12h                        ;2
        mov @r0,a                ;1
        dec r0                ;1
        mov @r0,#07h                ;2
        mov 10h,#80h                ;3
        clr p1.0                        ;2
        setb p1.1                        ;2
        setb p1.2                        ;2
        sjmp X00da                ;2
X005f:
        mov dptr,#4000h                ;3
        movx a,@dptr                ;1
        cpl a                ;1
        jz X0078                ;2
        movx a,@dptr                ;1
        mov r0,#12h                        ;2
        mov @r0,a                ;1
        dec r0                ;1
        mov @r0,#08h                ;2
        mov 10h,#80h                ;3
        setb p1.0                        ;2
        clr p1.1                        ;2
        setb p1.2                        ;2
        sjmp X00da                ;2
X0078:
        mov dptr,#6000h                ;3
        movx a,@dptr                ;1
        cpl a                ;1
        jz X0091                ;2
        movx a,@dptr                ;1
        mov r0,#12h                        ;2
        mov @r0,a                ;1
        dec r0                ;1
        mov @r0,#09h                ;2
        mov 10h,#80h                ;3
        clr p1.0                        ;2
        clr p1.1                        ;2
        setb p1.2                        ;2
        sjmp X00da                ;2
X0091:
        mov dptr,#8000h                ;3
        movx a,@dptr                ;1
        cpl a                ;1
        jz X00aa                ;2
        movx a,@dptr                ;1
        mov r0,#12h                        ;2
        mov @r0,a                ;1
        dec r0                ;1
        mov @r0,#0ah                ;2
        mov 10h,#80h                ;3
        setb p1.0                        ;2
        setb p1.1                        ;2
        clr p1.2                        ;2
        sjmp X00da                ;2
X00aa:
        mov dptr,#0a000h                ;3
        movx a,@dptr                ;1
        cpl a                ;1
        jz X00c3                ;2
        movx a,@dptr                ;1
        mov r0,#12h                        ;2
        mov @r0,a                ;1
        dec r0                ;1
        mov @r0,#0bh                ;2
        mov 10h,#80h                ;3
        clr p1.0                        ;2
        setb p1.1                        ;2
        clr p1.2                        ;2
        sjmp X00da                ;2
X00c3:
        mov dptr,#0c000h                ;3
        movx a,@dptr                ;1
        cpl a                ;1
        jz X00da                ;2
        movx a,@dptr                ;1
        mov r0,#12h                        ;2
        mov @r0,a                ;1
        dec r0                ;1
        mov @r0,#0ch                ;2
        mov 10h,#80h                ;3
        setb p1.0                        ;2
        clr p1.1                        ;2
        clr p1.2                        ;2
X00da:
        jnb p1.0,X00e3                ;3
        jnb p1.1,X00e3                ;3
        jb p1.2,X00fd                ;3
X00e3:
        mov 10h,#80h                ;3
        mov r7,#0e8h                ;2
        mov r6,#03h                ;2
        lcall X0003                        ;3
        clr p1.3                        ;2
        nop                ;1
        nop                ;1
        setb p1.3                        ;2
        nop                ;1
        nop                ;1
        clr p1.3                        ;2
        setb p1.2                        ;2
        setb p1.1                        ;2
        setb p1.0                        ;2
X00fd:
        clr a                ;1
        mov 10h,a                ;2
        ljmp X0046                        ;3
;********************************************************
X0103:
        db        22h                ;1
;********************************************************
X0104: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
X0190:
        push acc                        ;2
        push psw                        ;2
        mov psw,#08h                ;3
        clr ri                        ;2
        clr es                        ;2
        mov a,sbuf                        ;2
        xrl a,#04h                ;2
        jz X01a5                ;2
        setb es                        ;2
        sjmp X01ca                ;2
X01a5:
        clr p1.4                        ;2
        mov a,10h                        ;2
        orl a,#04h                ;2
        mov sbuf,a                ;2
X01ad:
        jnb ti,X01ad                ;3
        clr ti                        ;2
        mov a,10h                        ;2
        jz X01ca                ;2
        mov r0,#11h                        ;2
        mov a,@r0                ;1
        mov sbuf,a                ;2
X01bb:
        jnb ti,X01bb                ;3
        clr ti                        ;2
        mov r0,#12h                        ;2
        mov a,@r0                ;1
        mov sbuf,a                ;2
X01c5:
        jnb ti,X01c5                ;3
        clr ti                        ;2
X01ca:
        setb p1.4                        ;2
        setb es                        ;2
        pop psw                        ;2
        pop acc                        ;2
        reti                ;1
;********************************************************
X01d3:
        db        05h                ;1
        db        11h                ;1
        db        34h                ;1
        db        45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1h                ;1
        db        1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end

网友M:
服了楼上的了、、、、

楼主:
我简直太感谢了我!:lol

网友J:
如若专用Hex反汇编软件,13楼应该绝大部分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