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45V~60V之间变换的直流电转化为5V的直流电给运放供电

楼主(2010-04-21):
各位大虾,怎么把在45V~60V之间变化的蓄电池组电压转化为5V的电压给运放供电?
注:不能从单个或几个蓄电池取电,取电点在蓄电池组两端,为节省经费,不用电源模块,成本应控制在10圆以下,想过用7805,但用电阻分压后,7805两端电压变了,估计7805本身带来了一个小电阻,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这个肯定是用BUCK电路啊
用7805肯定不行的
线性稳压的话,功耗都够你的7805烧了。

网友B:
Buck电路,把输入降到十分之一还不到,很难受的,占空比太小。
还是以反激变换器为宜。

网友C:
如果i<20ma,可以考虑用npn三极管做个ldo

网友D:
占楼看结果,期待电源高手出手......

网友E:
既然是给运放供电的,估计电流最大不会超出2a,建议你用普通的反激结构做就好了,成本能做到10个大洋以内。

网友D:
绕个变压器成本是不高,但技术含量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