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个图?

楼主(2010-04-21):
中间那个电感总是觉得乖乖的,谁能帮忙说说啊。。

楼主:
如果图片看不清楚,可以下载来放大看的。。。
这个电源的输入电压是9~18V,输出是26V
电流3.8A

左右四个芯片分别是并联然后通过中间那个电感耦合的。

网友:
这是一个汽车音响(功放)升压电路,以给大功率功放供电用

楼主:
呵呵,应该不是的。
这是一个双桥正激(反激?)升压电路。
不是用在汽车音响功放系统的。
3# 28936851

网友A:
东西封起来的好处是可以做得很丑都没关系。;P

网友B:
明显是推挽结构,左边两个mos做开关用,右边两个是肖特基。

楼主:
TO 6楼:谢谢版主的指点。

这个电路板确实是您说的推挽结构。

我实测上面那个推挽升压电源的驱动波形,发现除了有点文波外,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陡峭

而我用的TL494的驱动加了一个10欧姆的电阻驱动MOS管后

附一个BOOST电路的驱动波形图,

发现驱动信号的下降沿都成斜坡了

这样的话,肯定会使MOS管的动态功耗进一步增大

在处理驱动信号的时候,
那个推挽升压电源的驱动是这样的:

不知道这个三极管为什么能起到降低那个下降沿的作用?

网友C(2010-05-21):
回复 网友A:
这么高明的做法我怎么没想到过呢,哎 看来我仍要继续向这方面努力啊

网友D:
升压电源模块去掉外壳和胶粘剂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了。。。那是TL494和LM358吗:lol。推挽输出,推动MOS管。这不是复杂的东西。:lol

网友B:
那个Q应该是p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