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读写SD卡

楼主(2010-04-21):
在51单片机下面,模拟SPI 口对SD卡进行读写,需要操作系统吗?

网友A:
不用的,读SD卡只是一钟数据的交互方式,你只要按照SPI的时序去对SD卡进行访问,相当于底层的东西,
操作系统的概念有点类似于平台,和它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B:
不过是个大点的FLASH芯片而已,不用那么复杂滴

楼主:
我做了一款监控视频,用SD卡的SPI模式存储图片以及视频信息,有人说要用到操作系统,到底用不用,搞晕了

网友C:
SD卡跟操作系统有什么关系,估计是别人让你用文件系统吧

网友D:
用文件系统也可以不用的!!!

网友E:
只能说,你对SD卡的应用,一塌糊涂

网友B:
视频处理啊,这个东西很高级的哟,你还是不要用51单片机的好

网友B:
另外,如果单纯要实现文件系统,不需要操作系统,这是两个东西,
操作系统一般指的任务调度、切换什么的,
文件系统指的是将数据按文件系统的规定进行组织,在SD卡上进行存取,
比如FAT,目录,子目录,这些东东属于文件系统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