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电路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两个节点的电阻时,显示电阻是在不断变化的,一直到超量程,不知是不是应为节点之间有电容的原因,本人新手,请不惜赐教啊,先谢谢了。

楼主:
谢啦!还有一个问题,我用万用表电容档测两个节点的电容时,显示33uf,交换红黑表笔后显示126uf,两节点之间是什么元器件啊。是电容吗?

网友A:
你是在电路板上直接测的,电阻上并有电容。需要拆掉一个脚测。

网友B:
很原杂的
有时候IC的脚也会有这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