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振荡器

楼主(2010-04-21):
请问,使用一个单片机的内部振荡器稳定呢?还是使用外部振荡器稳定?
首先,不论选择何种方式,单片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都是从内部起振的。
第二,貌似内部振荡器的原理就是一个有源的时钟发生器,而且从给出的技术资料来看,内部振荡器的误差是比较大的——不过貌似又对单片机工作无太大影响。
第三,采用外部振荡器的话,其稳定性是否取决于元件的选择和布线的水平?
以上,望各位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A:
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都是稳定的,之所以有内部晶振,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简化电路,当然,如果你对单片机的速率等有要求的话,你可以选择外部晶振。采用外部晶振时布线是要注意的,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关于此的介绍很多的!

网友B:
内部是RC振荡器,外部是晶体振荡(也有采用外接RC或者陶瓷振荡器的),那个更稳定自己去判断吧!
单片机振荡器是否稳定主要影响与时间有关的功能,如计时、异步串行通讯等;
由于单片机的频率都比较低,布线的影响不大,主要取决于器件.

网友C: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

说点没用的东东。布线时,晶体要尽量靠近 MCU,线能有多短就要多短。
                        晶体下面最好能铺铜,且接地线,

网友D:
内部振荡器稳定性肯定比晶振要差,但要看具体应用,如果对定时要求非常严当然是选择晶振,内部振荡器能做到1%,2%算好的(可以用于UART通信),差的10%,20%,40%都有。

网友E(2015-08-18):
有哪些常用的外部有源晶振 求推荐

网友F:
有源晶振用的比较少。。
你需要多少频率的有源,与供应商连系就OK了。
不是那些常用,是你的电路需要多少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