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DXP制图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4-21):
双面板,两面都有器件,都是贴片的,正反两面的器件靠的太近时会有报警,请教怎么去除报警,谢谢

网友A:
确定是正反两面靠近报警?你是不是有过孔?

楼主:
没有啊,不知是在哪设的啊

网友B:
在规则里面,仔细找找

网友C:
还有这个规则 我都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