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DB18B20)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用新华龙单片机开发板调试温度传感器,其中温度传感器信号加4.7K上拉,按照DB18B20说明书上的示意图连接的,信号线一连接在单片机IO口上,电压(3.3V)忽地一下被拉低到1.1V,需要把电流调高到800mA才能达到3.3V电压,DB18B20都烫手了,为什么电流被拉到这么高呢?连接检查没错误啊,换了个DB18B20也一样~~

网友A:
单片机端口设置有问题,单片机输出低电平后没有释放总线。当单片机口不输出时,将口设为高阻态。
参考下面的话。

Each device (master or slave) interfaces to the
data line via an open-drain or 3-state port. This allows each device to “release” the data line when the
device is not transmitting data so the bus is available for use by another device.

网友B:
18B20是双向IO,2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别笑话我,实际情况是我把电源和地接反了,汗~~~,不过分还是给二楼

楼主:
怎么没法评分啊,郁闷

网友A:
你要结贴才能给分.

以后小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