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0-04-21):
小弟做了个实验电路,作用是将输入低于1.5V的电压做低输出,高于1.5V的判断为高。
图。

如图所示,在实际调试电路时,运放参考端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比如VIN = 1.6V~3.3V时,参考端电压会在1.35V~2.4V间变化。

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原因,给出一个可用的比较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比较器输入电流比较大,你用的电阻太大了,所以会引起参考电压变化,改成10K或者再小点的 就好了。

网友B:
要这么大干嘛?

网友C:
你换一个UA741试试。

网友D(2013-12-03):
741没问题

网友E:
感觉二楼有道理

网友F:
PIN5 需要串接一个5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