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掉电后存储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遇到个问题,就是单片机在计数时,突然掉电了,如何再开机接着原先的那个数接着计呢?不用外围电路

网友A:
这个取决于单片机的硬件资源、计数的频率。
频率不高可以用内置EEPROM。

网友B:
硬件上必须有掉电检测功能

网友C:
频率不高可以用内置EEPROM,如果有

网友D:
必须要有保存上次数据的介质,否则白搭

网友E:
可以参考数字电能表!

网友F:
现在的单片机大多数都含有内部的EPPROM的。比如STC89C52就有1K的-----

做完一个计数,就把值保存到EPPROM里面就行了。

从新启动后,读出数值,继续计数得了

网友G:
舍得成本的话上FRAM,什么麻烦都没了...
不然的话加个掉电检测电路,再用个大电容维持掉电后那几秒,并同时备份数据,开机时恢复数据

网友H:
具体的做法呢

楼主:
现在的单片机大多数都含有内部的EPPROM的。比如STC89C52就有1K的-----

做完一个计数,就把值保存到EPPROM里面就行了。

从新启动后,读出数值,继续计数得了 ...
引用 网友F:

EPPROM不是存储程序的吗?怎么存储数据呢,这个语句怎么写?

网友F:
EPPROM不是存储程序的吗?怎么存储数据呢,这个语句怎么写?
引用 楼主:

去宏晶科技官网下载个STC89C52RD+手册

里面讲得很详细,IAP-ISP那部分,同时也讲有EPPROM部分,还有例子说明。

网友I:
计数的值写入EEPROM ,来电后,再读出来,继续计数。

网友J:
掉电检测是单片机内置功能!

楼主:
计数的值写入EEPROM ,来电后,再读出来,继续计数。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要写入EEPROM,只能通过电脑烧入进去,用程序能写入进去吗?

网友K:
不用外围电路,你的单片机现在还有什么资源?
电路要掉电后单片机能探测到掉电并中断,并掉电后还能工作毫秒级别的保存时间。

网友L:
看来LZ 连EEPROM得基本知识都欠缺啊!
你有操作过24C01吗?
操作过的话,直接找你相关的单片机 对flash 操作的部分好好看看 就明白了!
类似的操作!

网友M(2015-05-14):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具有掉电存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