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48时钟 有时不起振,有时不均匀,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21):
在板上做一个测试,每100ms亮灭交替
用内部RC8MHz,上电后时钟有时不起振,有时亮灭周期不均匀,有时干脆不亮了
改熔丝位外部晶振8MHz,甚至不运行了,还得借助外部时钟接XTAL2来恢复熔丝。
用USBasp修改熔丝位:
       时钟1分频
        4.3V低压检测
       Reset enable
       Debug Disable
       Watch dog Disable
       self programming Disable
       选择时钟时都是选择最大启动时间65ms
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A:
起振电容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不是的啊

网友B:
咋感觉是有bug  老在复位呢 ;P

楼主:
回复 网友B:
:o

网友C:
最终问题在哪里啊

网友D:
要么熔丝位写的不对,要么程序问题。
多半是这些原因吧。

网友E(2013-02-04):
和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敢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换晶振吧,我虽然用的是其它品牌的单片机,但也有同样的问题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