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三级管放大倍数

楼主(2010-04-21):
看到有人问三极管放大倍数是否可变???
1、求静态工作点 :算出Ib,如果B值是可变的,那么Ic=B*Ib是如何得来的?

2、电路中无信号输入  用仪表测出Ib、Ic     放大倍数B=Ic/Ib?
     ic是否由上算出B*ib?

网友A:
通常分析三极管的线性放大特性是在小信号的前提下进行的。所谓“小信号”指的是在信号的摆动范围内,三极管的一些重要特性几乎不变,如输入动态阻抗(输入特性曲线的斜率),输出动态阻抗(输出特性曲线的斜率)和 β (电流放大倍数)。因此在小信号且合适的工作点的条件下,Ic = β Ib 确定了集电极和基极电流的关系。

网友B:
三级管的所有参数要根据性能表查出其正常工作的条件,然后在这个条件下分析放大特性才能有效,主要要关注Vbe Vce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网友C:
Ic=b*Ib是三极管工作于放大区时的特性
实际上三极管有三个工作区,截止、饱和和放大

楼主:
就是说三极管对信号的放大倍数,是由静态值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