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DC-DC电源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的板子结构如图1   DC-DC并稳压后给多路开关4052和仪表放大器供电。所有地没有接大地。我用示波器测进来的信号时发现里面有很大的开关电源波形

1、我把示波器探头正负连接,置于多路开关电路上方,示波器上出现3~4MV左右的开关电源波形(如图3)。所以,我判断:示波器夹子接地,探头接测量点时,显示的波形里有DC-DC的辐射干扰。  问:怎么才能测量某点的电压波形呢?

2、我把示波器探头正负连接,并且接一根线到板上的地线,这时示波器上一样的有开关电源波形,大约有40mV。  问:这种情况下,示波器测的是什么电压?和没接大地有关吗?(接法如图2)

网友A:
仪表放大,别用DC/DC了,该用7812之类。

楼主:
To :兴隆

电源只有是船舶上统一的直流24V供电的啊,我只能用DC-DC了

网友B:
仪表放大,别用DC/DC了,该用7812之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啥?

网友A:
把电源电压由24伏降到12伏或者5伏,可以用7812,7805也可以DC/DC。后者的有点是效率高,缺点是有干扰。
在电流不大前置放大器。没有电源效率问题。当然是用7812了。这是常识。

网友C:
7805发热太厉害了

网友D(2010-10-19):
可以考虑先DC/DC降下来,再加以及LM7805之类的LDO。

网友E:
调整PCB布局
就算200mA电流也要4W的发热,用7805一类的显然不现实

网友E:
想简单点就直接买个现成的封装好的DC/DC模块,对于你这样做工控工程的来说应该不会在乎多花这10来块,没必要自己去设计电路,最好是买现成的部件组装就OK

网友F:
我也有到过,用封装好的芯片吧,如果功率不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