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考试设计题,帮帮忙啊

楼主(2010-04-21):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钟
要求:采用单片机实现数字钟的基本功能,要求采用四位数码管高两位显示小时,低两位显示秒数;采用开关控制数字钟的启动、停止、复位、和调整时间;时间采用24小时制

内容:1 方案总体设计
      2 控制系统硬件电路设计(显示采用四位数码管)
      3 软件流程图设计、汇编程序编写
      4 电气原理图绘制

网友A:
我最讨厌用汇编写了

网友B:
怎么给人感觉像毕业设计哦

网友C:
要求采用四位数码管高两位显示小时,低两位显示秒数

怎么不显示分钟啊?

网友D:
楼主懒到家了

网友E:
看着好像并不复杂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毕业设计哪有这么简单哦

网友G:
我也觉得,这个仔细学学,肯定不难,不至于花上半年

网友H:
“汇编程序编写”为什么是这种要求啊

网友I:
:L LZ还是自己学这点..................................免得将来只学会找人解密片子!!!!!

网友I:
LZ 应该自己先把自己知道的,以及哪个部分开始列出来才是

方案总体设计 ..............怎么做,如何开始,
                                 如何计时,数码管显示控制,单片机怎么控制,按键如何控制,计时进位,24小时换算,

网友J:
puppyJJ的规划大体差不多,做项目一般都是化整为零

楼主:
太浮躁了,还有其他事情,没时间学这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