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布局 大家给些建议 谢谢

楼主(2010-04-21):
如题  如图  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楼主:
上边是4个输出
下边输入

网友A:
拜得太散了。

网友B:
放紧凑点,注意电源输出滤波,注意功率器件的散热,电流大的线要加宽,不过看你都是些贴片的,应该没啥功率的

网友C:
集中一些,注意散热

网友A:
估计有三片LDO 。。散热还是要注意。

网友D:
插针要摆的用于方便,贴片间隙分布均匀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得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