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路降压到1.4V问题

楼主(2010-04-21):
电路负载为电机,
有高低档之分,
高档直接2.4V加到电机上.
低档通过降压降到1.4V加到电机上,
低档电流为2.5A左右,

问题:如何降压1V,且用来降压的元气件温度不能过高.
电路越简单越好,比如串联一颗压降为1V的二极管在电路中,可是运行过程中温度过高,超过元气件允许温度.

网友A:
那就直接用压降为1v的二极管串接就好了,电流余量选用大点的。

网友B:
用大电流CMOS LDO吧

网友C(2011-10-10):
呵呵  用三个大电流肖特基二极管串联!!

网友D:
2.5W的功率,除了用开关方式外,其他方式降压元件的温度都不会低。

网友E:
这个用LDO就能做到啊,1117,压降1V,电流1A,温度不高

网友D:
楼上什么眼神?
这么大个“低档电流为2.5A左右”看不到?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