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指点!恳求指教!这IC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0-04-21):
ic, AC, A10

请诸位高人指点:这个IC到底是什么啊?!!第一排丝印“MLAC”,下一排是“A10”。
俺研究国外的一个产品。图中的这个IC找不到任何资料啊!可愁死我了!
先行谢过。

网友A:
他的电路周边图是什么呢?

楼主:
周边都是阻容器件。
第2PIN似乎是接入了激光接收管的信号。
第4PIN接地,第5PIN似乎是电源。
第1PIN过了100K电阻给A/D去了。

起到的作用应当是将接收管接收到的信号放大,或者锁相.......感觉是个运放.......不过又有点不怎么象。
谢谢诸位高人,帮我想想办法!

楼主:
拜托诸位再给看看,我实在没招了。。。。

网友B:
是个什么装置啊,用于什么功能。

网友C:
现有法宝用过,没找到,估计是厂家自已印的代码.
从分析电路着手攻吧,用示波器看

网友D:
这个没什么招数,看看你自己猜谜语的武功了

网友E:
只能从电路的功能着手分析,一般来说做这种事的人,肯定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才出次下策

网友E:
用示波器的两个测试探头,一个接输入,一个接输出,只要有关系,大致还是能看出来的,然后根据输入和输出找出中间的公式,这个电路干什么的也就不难猜了

楼主:
用示波器的两个测试探头,一个接输入,一个接输出,只要有关系,大致还是能看出来的,然后根据输入和输出找出中间的公式,这个电路干什么的也就不难猜了 ...
引用 网友E:

输入端的小信号可能有些不太好下探针。

网友F:
兄弟抄板吧,这应该不是什么难题,可以找我们试试。

我们是专业反查丝印代码的,不过这是我们主要业务,像你工作拿工资一样这是有偿服务,所以请大家理解了,确实需要欢迎联系 QQ541411572 或电话 0755-86253327-603,张工
http://smd.taojinic.com

网友G:
居然有楼上这种服务呀
也是一个好路子。
要MARK

网友F:
是的,我们公司是国内首家推出专业反查代码服务的,收集整理代码近5年了,为很多研发维修客户都提供过优质服务,欢迎各位联系。

网友H:
8脚接哪里?

网友I:
晕!神仙也没办法

网友J:
这也太难了吧,楼主早点睡觉,或许会梦到,呵呵

网友K:
这种芯片应该是用代码标识的。

也许可以根据电路的功能反推呢

网友L:
只能猜了,照搬的东西比较难

网友M:
你要给出这个产品是什么?然后才能根据系统来辨认
一个MARK能代表什么?像NI AB类PA,国内有很多抄的,有各种各样的MARK,你能每个都认得吗?

网友N:
把原理图描出来先,然后再分析能力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