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弦波检测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0-04-21):
在该电路中我要检测的正弦波频率是20kHz,峰值电压为1.0V,峰谷电压为-1.0V。在图中的电路中,使用了使用了1815三极管放大。但是通过示波器测不到电压。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小弟,还有我要用单片机检测,是不是还要经过检波啊?
用1815三极管放大好呢,还是用运放电路比较好呢!希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楼主:
这个应该是很有挑战性的。设计这个电路我主要是想检测在漆包线中通的20KHz  电流大小为150mA的电流。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楼主:
通过电感感应  漆包线上的以20KHz频率变化的150mA的电流   得到的就是   20Khz  +-1.0V的正弦波。现在问题是 我放大之后  得不到想要的放大的波形。
各位有没有很好的建议。提示一下小弟。。

网友A:
你用磁芯电感去感应一根漆包线里面的电流,因为磁路没有闭合容易感应到杂波,而且效率太低,应该像钳形电流表一样闭合磁路,买个钳形电流表研究一下。

网友B:
或许是根本就没有达到起振条件。

网友C:
这个放大电路未免太简单,而且输入阻抗相当低,这么低的输入阻抗对电感和6.8nF构成的谐振回路是很大的负担,谐振回路的选频特性不可能好。
20kHz频率不算高,用普通的较高速运放如NE5532即可放大,比分立元件搭成的放大器省事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漆包线里面的电流是我自己根据电压的 有效值自己定的。大小为150mA.

网友D:
电流互感器

网友C:
7楼:
你的1V峰值,或150mA电流是怎么来的?20kHz是怎么来的?恐怕你自己也不清楚吧?

网友E:
运放好一些,更好控制,

网友F:
楼主实在是在想当然,首先,你的“电感感应”到的电压和电流从哪来?凭什么给出的参数?变压器/互感器可不是楼主图中那么画的,也不能称之为“电感”,其次,就算是变压器/互感器的输出,后级电路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