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8E516DISP下载

楼主(2010-04-22):
W78E516DISP下载,用什么软件,ISP下载线怎么做,求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W78 系列 ISP编程,目前支持 连接USB下载数据 和 连接串口下载数据两种模式。其中连接USB模式还支持脱机烧写。
软件及应用说明可以在nuvoton 网站下载:
http://www.nuvoton.com/hq/enu/Pr ... lSupportingFile.htm
其中的Nuvoton_8051_ISP-ICP_Programmer_v4.00.zip包就是。

网友B:
按照楼上说的试了,不错,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