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认出USB虚拟串口设备了,但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10-04-22):
将自作的USB虚拟串口设备插入计算机后,计算机提示安装设备驱动,找到STM32 Virtual COM Port,但我刚在ST网站上下载了VCPDriver_V1.1_Setup.exe文件并安装了此驱动,但是设备无**确安装驱动,我选择的是自动安装驱动。请问手动安装的话,VCPDriver_V1.1_Setup.exe安装后的文件在什么地方呀?在设备管理器中也看到STM32 Virtual COM Port设备,但是被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找找usbser.sys文件。

网友B:
VCPDriver_V1.1_Setup.exe双击,一路默认确定
安装的时候不要接上USB
装完后插上USB,驱动路径选择刚才的安装路径,也可能是那个路径的子路径,那个确定可以点就是找对了
GOOD LUCK

楼主:
找到了,安装在ST自己新建的一个目录下,好不容易找到!多谢!

网友C:
手动安装最关键的是确认驱动路径

网友D(2010-07-14):
回复 网友B:

VCPDriver_V1.1_Setup.exe 这个安装文件,怎么我再st中文网站上找不到呢 ,

网友E:
回复 网友B:

VCPDriver_V1.1_Setup.exe 这个安装文件,怎么我再st中文网站上找不到呢 ,
引用 网友D:

最好到E文网站去找,中文网站一般不够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 这个我找到了。但是装上 虚拟串口那个程序还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F(2011-05-06):
因为没有微软认证,需要点四次"继续安装"才行,
我在WIN XP下可以虚拟成功并使用,但是在WIN 7下不行,有人试过可以吗?
需要装WIN 7的驱动还是修改INF文件?

网友G: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stm32 usb 能不能一起研究探讨啊
qq:54162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