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疑问?

楼主(2010-04-22):
如下图所示,本人使用该电路驱动一个220V 25W的灯泡。但是在控制端(MOC3063)的第二端口处进行高低电平的转换时,灯泡并没有打开、熄灭间转换,而是一直亮着。请问各位老大,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本人在此对于各位大哥的帮助,感激不尽!!!

    急!急!急!!!

网友A:
BTA 接错了,调个头。

网友B:
1、MOC3063接在可控硅的A、G极间,
2、G、K极接上小功率的稍大一点电阻,MOC3063限流电阻取大一点。它们的功率不需要很大。

网友B:
好家伙,MOC3063是不是可以直接驱动灯泡啊

楼主:
HWM,老大,谢谢您哟!!!
   通过你的提醒,我重新进行了调试,很成功!!!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