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中是不是不可以对寄存器进行位操作?

楼主(2010-04-22):
在H文件中没有对位定义

网友A:
在H文件中没有对位定义 ≠  不可以对寄存器进行位操作,如果需要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下嘛,:P

网友B:
显然是可以对位进行操作的,就像香主说的,你自己可以定义的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IAR编译器对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是怎么做的,如何实现位的操作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