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ARM541 NUC1xx patch怎么用

楼主(2010-04-22):
万利网站上提供下载的IAR EWARM541 NUC1xx patch怎么用?

网友A:
解压,把各个文件夹拷贝到IAR对应的目录中。。。。

网友A:
不过在选择芯片型号的时候好像有点问题,它没有自动识别是CortexM0,而是ARM7TDMI,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原来是我的IAR目前还不支持Cortex-M0,
芯片对应的配置文件已经是Cortex-M0了(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devices\Nuvoton\NUC100xC.i79)

网友B:
顺路问问  Nu-Link 支持 IAR 吗?  看Driver 好似只对KEIL

网友C:
顺路问问  Nu-Link 支持 IAR 吗?  看Driver 好似只对KEIL
引用 网友B:

Nu-Link暂不支持IAR.
用IAR先用万利的M-Link喽.

网友D:
lz怎么搞定的?

网友E:
keil可以搞定这个contex不?

楼主:
IAR5412直接安装后就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