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2来做一个60W的小反激

楼主(2010-04-22):
想用UC3842来做一个小反激,输入电压范围90~260VAC,输出正负15V,取样取正15V,开关频率设定为60K,最大占空比为0.45,这样可以否?

网友A:
最大占空比为0.45,那么可以考虑用3843。

楼主:
maychang你好!请问画PCB时主电路GND和控制电路的GND应该如何连接为好?可以用大面积敷铜直接连接在一起么?还是分开来敷,然后用0欧姆电阻连接?听说GND连接不好时干扰很大,谢谢你指点

网友B:
分开地线,找一个地方做一点连接就好了,主地线尽可能的粗短。

楼主:
那么这个“一点连接”是指主电路的地和控制电路的地分别敷铜后再通过一点小的敷铜链接还是留出一个好像1206的电阻位,再用0欧姆电阻连接?

网友B:
差不多就这意思

楼主:
为什么反激的功率管关断的时候,测试D极发现,有一个非常高的电压尖峰和振铃?虽然加了缓冲吸收,但是还是存在

网友A:
此尖峰是变压器漏感因电流突变产生的,应该检查变压器漏感是否过大,吸收回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
主要检查变压器漏感及你的布线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