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放大电路的不解

楼主(2010-04-22):
如图 电压跟随器之后的电路是比较器吗
原理是什么?
上图VIN为输入 为RSSI信号  输出接无线IC SC2272

网友A:
算是比较器吧,Vin输入大于0,Vo输出高电平,Vin输入小于0,Vo输出低电平。

网友B:
图中,R39*C18不等于R40*C19,
前边的信号是RSSI,看来设计者是想用它来产生一个RSSI变化的脉冲。
这样的应用,如果RSSI固定时(也许这个可能性小),输出不是受运放本身参数影响了吗?

网友C:
前面一级做简单的滤波跟随,后一级检测输入信号的变化,输入信号增大时,输出为高电平,当输入信号减小时输出低电平。就是根据对同一个信号不同的延迟,检测信号的变化方向(增强还是减弱)。

网友D:
是个比较器,负端是滤波电路,上端进行比较

网友E:
将信号与自身的直流分量比较,将交流成分取出并整形成方波。
常用于ASK信号解调电路。

网友C:
将信号与自身的直流分量比较,将交流成分取出并整形成方波。
常用于ASK信号解调电路。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我自己粗心没看清两个RC参数比。

楼主:
将信号与自身的直流分量比较,将交流成分取出并整形成方波。
常用于ASK信号解调电路。
看不懂 高手能不能分析一下?????????????

网友F:
回复 楼主:
首先我不是高手,我的理解:
是不是信号(交流加直流)开始变得大于直流的时候,比较器+极充电快就输出高电平,信号开始变得小于直流的时候,比较器+极放电快就输出低电平。是不是这样?这个说法应该和2楼的是一样的吧?ASK都忘记怎么解调的了。

网友G:
将信号与自身的直流分量比较,将交流成分取出并整形成方波。
常用于ASK信号解调电路。
看不懂 高手能不能分析一下?????????????
引用 楼主:

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进入放大器输入端的只是直流!

网友G:
AsK: 幅移键控ASK (Amplitude Shift Keying)
  ASK指的是振幅键控方式。这种调制方式是根据信号的不同,调节正弦波的幅度。
  幅度键控可以通过乘法器和开关电路来实现。载波在数字信号1或0的控制下通或断,在信号为1的状态载波接通,此时传输信道上有载波出现;在信号为0的状态下,载波被关断,此时传输信道上无载波传送。那么在接收端我们就可以根据载波的有无还原出数字信号的1和0。对于二进制幅度键控信号的频带宽度为二进制基带信号宽度的两倍。

网友H:
将信号与自身的直流分量相比较,将交流分量整形为方波。该电路可以滤除ASK解调时的幅值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