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不共地的两个电压信号进行比较?

楼主(2010-04-22):
问个幼稚点的问题,大家别见笑。
想把一个不共地的电压采用进来跟控制电路中的参考电压用比较器比较做为控制信号,但是现在没有具体的办法,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不共地”则是悬浮的。直流低频可用光耦合,而交流的则可采用变压器耦合。

楼主:
有什么光耦能过大电流呀?我要做直流电机大电流保护功能,但是电机是继电器另外控制供电的,与控制系统不共地,请问有什么成熟的方案没有啊

网友B:
弄个变压器转节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to 3L:

测定直流大电流,直流霍尔传感器为最佳。

网友C:
你先用分流器或是电流互感器之类的东西,采电流的样,再用差分输出的运放电路取入。这就简单了。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有没有便宜点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或者电流互感器的具体型号或者厂家推荐啊,没接触过这一类型的产品心里没底。不要求太精确,只是想起到辅助保护电机的功能,估计成本太高的接受不了,能承受DC30V、5A就可以了。

网友D:
霍尔器件比较贵,成本上可能受不了,也可以看看分流器。如果是交流,就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E:
对哦,就用互感器

网友F:
霍尔器件就几十元,耦合频带宽,包含直流。

网友G:
用继电器+电容:    电容把"电压" 拿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