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7 进不去定时中断

楼主(2010-04-22):
各位PIC单片机高手,我这两天用PIC16F1937写了个简单的定时程序,用定时器0,在定时中断里,取反单片机的一个端口电平,让蜂鸣器按照定时时间响一次停一次,但是就是进不了中断函数,我真的很郁闷,应该是程序有写的不对的地方,但是当局者迷,我对PIC单片机不熟,请你们帮忙看一下好不好?先谢谢了!!
程序如下:
#include<pic.h>
#include<pic16f1937.h>
__CONFIG (FCMEN_OFF & IESO_OFF & CLKOUTEN_OFF & CPD_OFF & CP_OFF & BOREN_OFF & MCLRE_ON
          & PWRTE_ON & WDTE_OFF & FOSC_HS);
         //CONFIG1
         //"CP_ON" & "WDTE_ON" in normal program.
__CONFIG (WRT_OFF & VCAPEN_OFF & PLLEN_OFF & STVREN_OFF & LVP_OFF & BORV_27 & DEBUG_OF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ZZER RA4
uchar num;
uchar num2;
void Init()
{
TRISA=0X00;
LATA=0X00;
ANSELA=0X00;
OPTION_REG=0B10000111;
INTCON=0B00100000;
TMR0=5;
GIE=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
{
TMR0IF=0;
TMR0=5;
num++;
if(num=100)
  {
   num=0;
   num2++;
   if(num2==50)
    {
     num2=0;
     BUZZER=!BUZZER;
    }
  }
}

网友A:
void timer()????
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B:
你没有定时中断函数,怎么知道有没有进中断?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PICC 编译器

楼主:
定时中断函数 就是 void timer ()啊

网友C:
谁告诉你这么写的?.............
void interrupt isr(void)

楼主:
这是PIC单片机 不是51的

网友D:
6楼的方法才是对的

楼主:
即便我这样写,也是没用,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E:
TMR0IF=0; 这个 也不对吧  要用T0IF=0;  还要用一个 T0IE=1; t0允许中断

楼主:
1937的数据手册上是这样定义的,你说的T0IF是别的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特别要感谢给我指出中断函数写法和定时器实际定时长短的几位朋友,没仔细算,我算了下定了大约有5分钟,我等不到变化就认为定时器不走了,是很错误的!再次感谢!这二十分,没法平分,就给楼上的兄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