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0-04-22):
    电路的目的就是左边输入的(-200mV~200mV)信号来控制右边三极管的通断,搞不懂图中电解电容CD1的作用。谢谢。

网友A:
跟R1构成低通滤波,去除交流干扰

网友B:
为什么电容的正极接地呢?而不是反过来

网友C:
3# 416775364TP 同问

网友D:
输入是负压

网友E:
不就一滤波的?

楼主:
输入是有正有负
在百度搜了下,有人的解释是:
“只有一个地方会将电解电容反接,
初级信号输入端,
正反接其实电容容量基本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漏电电阻,反接可以防止放大器的尖峰电压烧坏信号源。 ”

网友F:
如果输出只是控制三极管通断,这个电路的参数及运放选择就有问题了.
1k+470u至于吗? 运放需要用OP07低输入阻抗的吗?

网友G:
d1,d2可以用双向触发二极管代替

网友H:
那信号要延时多长时间才能起作用啊?那么小的信号充满470uf/25V的电容器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