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USB的问题

楼主(2010-04-22):
我是一个初学者,刚接触CY的片子。我现在想实现串口转USB的功能。我选定的芯片为CY7C64215。现在遇到几个问题,希望高手能给予解答,不胜感激。
1、USBFS与USBUART模块有什么不同?我做串口转USB,用UART加USBFS模块,还是用UART加USBUART模块?
2、USBUART模块,是不是把D+,D-模拟成串口的TX和RX。虽然是接的USB,但其实是传输的串口协议?
3、为什么在软件D5中在放置了USBFS后,其属性很简单?而USBUART却很复杂?

网友A:
USBUART模块是用USB总线模拟RS232 COM口的,用来和PC通信。有个应用手册AN2401,LZ可以看一下http://www.cypress.com/?rID=2791

USBFS专门针对USB的模块,有许多device descriptor要设置很麻烦的。做串口转USB,用UART加USBFS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太感谢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