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一次难得的雷击事故经历

楼主(2010-04-22):
昨晚:一次难得的雷击事故经历

昨晚,不到23点,室外就象大震之前来了个小震一样,下起大雨,响起了闷雷,经验告诉我,大的雷电闪击很可能就要来临,于是乎,关闭电脑,拔出网线,上床查看我白天准备好的图纸……十分钟不到,果然打起了响雷,厂内一个还没有来得及封堵的防雷漏洞一时让我担心不已,果不其然,十多分钟后,电话响起°°°°°一次难得的雷击事故经历居然就这样来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调度车到零点过了之后才接我们进厂。不过,我兴幸的是这次合作的人都是平时合作得比较好的人,整个工作组织性较好,进展顺利。大约20分钟后,我们确认了通讯故障的范围,再过约20分钟后,开始得到通讯间断出现的讯息,之后,用一小时左右重新打通整条通讯线路……有组织地开展故障查找、排除,在我的印象中,这次最好。

当然,最难得的是当班人员,一句话,有责任心和责任心不足就是不同,行动快和行动不快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壤之别!当班员工W君,看到雷击闪击之后,飞快地前去查看监控屏幕,居然发现所谓的,这是最难得最有价值的,搞不好是“史上第一个‘眼看’故障一个接一个出来的人呢”!

“通讯故障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存储电荷泄放的问题。这为今后防范同类雷击故障,提供重要基础。

我们现在用的通讯总线是CAN-bus总线。

网友A:
“一个接一个出现”不会是“存储电荷泄放”问题,而是系统通讯规约因部份节点故障导致通讯失败后逐渐累积、失控导致,如果是硬件故障,会在遭遇雷击瞬间发生,个别则是由于雷击导致闩扣效应在一定时间后烧毁IO,但雷击损害和闩扣效应损害是不难区分的。

网友B:
观棋不语..........................................

网友C:
可否具体分享?

网友D:
楼主说的天马行空,让我看的云山雾罩......

楼主:
楼主说的天马行空,让我看的云山雾罩......
引用 网友D:

写得是有点那个。
前两段讲的事情发生和处理过程。当然,对过程的描述并不涉及具体的技术细节。一是因为它不是本帖主要要讲的,二是我目前不想涉及这些细节,那是具体工作。

本帖的重点是给大家提供雷击后上位机监控的通讯故障“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现象。原因方面春阳在二楼有所指正,是否确切,我也没有把握。

补充说明:我们的总线是悬浮地,就是整套设备不但没有接地,还要求不能接地,包括设备外壳。原因是现场环境所致,

楼主:
可否具体分享?
引用 网友C:
说说你的具体愿望?

楼主:
总线结构

*上位机*------(光缆)------*对地绝缘的现场节点 有32个,33个,36个 三种*

网友E:
太深奥了,不懂啊

网友F:
我十五年前亲眼见过雷电。某天,下雨,打雷,关窗。爬窗关最上两扇。蓦然回首,看见土红色的电火花拉在门框与地上之间。同时听到炸雷闷响。我应声落地。爬起,却不知是吓掉下来还是被雷下来的。

网友G(2010-09-29):
我十五年前亲眼见过雷电。某天,下雨,打雷,关窗。爬窗关最上两扇。蓦然回首,看见土红色的电火花拉在门框与地上之间。同时听到炸雷闷响。我应声落地。爬起,却不知是吓掉下来还是被雷下来的。 ...
引用 网友F:

应声落地 呵呵

网友H:
我在罗涌那边呆的一年里亲眼见过数次雷击。有一次一天内见到两次落地雷,第一次在中午,才吃完饭呆窗边透气,就见云端到对面车间房顶一道极晃眼光柱,几乎同时雷声也炸响了,同时房侧的电信罐型接线盒像里面装了炸*样的爆燃,黄色火花四射。下午下班等交通车,雨已经快停了,就听背后啪地一响,没完全回过头就瞥见靠墙接地钢带上不少地方冒火花,黄的多,也有蓝色的,然后就听见头顶极响极脆的炸雷声,事后我才反应过来当时我打的伞离钢板不到10厘米,奇怪的是我和周围的同事都没事,可能是接地网做得比较好,或者有别的原因。这件事以后我极短时间内换单位跳槽逃跑,那周围确实比较让人难以安心。

网友I:
我看的很晕乎~~

网友J:
10岁左右吧,也亲眼见过雷击。场面壮观、混乱又很幸运。
干农活,下雨,只好停下来,在附近一人家家里躲雨。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到此人家里的。最终,人聚了好多,应该有10几个人吧。都坐在大厅的2边的凳子上,农村的大厅,很大的,2边都有长条凳供人坐着聊天用的。雨天,每个人都给自己放了一个假,是天然的聊天时间。大家聊的起劲。突然一道闪光从屋外的上空窜下来,直到大厅的正中间,同时一声巨响。所有的人被这突如其的闪光和声响吓坏了,分别向2边的厢房涌去。好几个人被踩着了。还好,人都没事。过了一阵子,大家定了定神,又从厢房走出来了,回到了大厅。一眼就看到了大厅的正中间的地上有一个非常圆的、鲜红的印记。一个人走了过去,用指甲刮了一下,印记很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