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站的在线工具 电容充电时间计算器有问题

楼主(2010-04-22):
各位兄弟,今天发现,本网站的在线工作 电容充电时间计算器有点问题:

1.计算器 中,充电时间与电压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把电压填写为5与1.5或150,其充电时间不会改变的。

2. 根据计算器,我算出,1uf电容,2000R电阻,电压为5V,充电时间为2ms。但是我实际计算测出的时间为50ms (196×256us=50176us)

为了推理,我把频率从4M减为1M 。其结果是 49 ×256×4 us 约为 50176us
-----是我的问题,还是计算器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那个不是充电时间,是RC时间常数

网友B:
俺不知道,路过,帮顶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汗,那是偶搞错了。

网友C:
一定电压对RC充电的时间的确与充电电压本身没关系,充电电压公式是
u=U[1-e^-t/(RC)]
u是电容上的电压,U是充电电压
当t = 5RC 时,u基本上等于U了。
2mS是楼主的RC时间常数,充电时间应该是5RC约为10m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实际测量的充电时间为 50ms ,因为差距太大了,所以来这里发帖请教。谢谢解答

网友D(2013-04-19):
初级工长见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