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出了什么问题? TL084

楼主(2010-04-22):
不知道外部参数设置怎么不对,打算是将信号放大1000倍。
但依此搭建实验板,示波器显示,放大倍数稍増便会有严重切削失真。
无失真放大只能在6-7倍,很有问题!
谁能说说参数怎么设置,才能保证无失真放大1000倍呢?

网友A:
有没有看看输出直流电位是多少,可能是失调被放大了。

楼主:
信号源是由信号发生器产生的50HZ交流电,很稳定的。

网友B:
1.你放大什么信号,频率多少?按照你的正负15V电源,1000倍,你的输入信号只有在10毫伏左右,TL084的VIO也有几个毫伏了。
2.TL084的GBP是4M,按照你第二级37倍的放大,信号频率不能超过108KHZ。
3.第一级放大,且有低通滤波器作用,截至频率有R14、 C2确定,频率991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放大的是由HBFR2416T探头输出的交变信号,只有pA级,50HZ
第一级R14实际是100k电位器,调节增益。

此电路图最后还有无源高通滤波器,和第四级组成带通滤波器,有2.4倍的增益

后面滤波都还好,就是增益太小,有严重切削失真。无失真时,R14很小第,一级无放大且减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实际放大的是由HBFR2416T探头输出的交变信号,只有pA级,50HZ
第一级R14实际是100k电位器,调节增益。

此电路图最后还有无源高通滤波器,和第四级组成带通滤波器,有2.4倍的增益

后面滤波都还好,就 ...
引用 网友D:

pA级的信号用084?哈哈!

网友E:
15V电源 运放最大正输出只能到13.8V   负的可就接近负电压     除非是r to r 的运放才能到电源电压

网友D:
pA级的信号用084?哈哈!
引用 网友C:

同意:D

网友F:
我觉得楼主应该一级一级去量,而不能测出最后一级不行就说不行.
最好将失真的波形贴出来

楼主:
同意:D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pin管的输出电流是PA级,但用的是2416接收模块,内含前级放大电路,输出有mV级。tl084偏置电流只有nA,我觉得在这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