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

楼主(2010-04-22):
有个单片机被磨字了SOP-20封装,4,5脚是接晶振, 20脚接VCC,10脚接GND,哪位能知道的,请告诉下,谢了

网友A:
通过这个,判断不出来。
要么,就看封装里面的晶元,有的晶元上有**。

有的晶元虽然没**,但是专门干这个的人有机会认出来。

这样搞,你是猜不出来的

楼主:
呵呵,只要知道大概的,再去确认就好了

网友B:
对比下2051

网友A:
就是因为 4,5脚接个晶振,咱们就把它臆测为MCU有些武断了。有的标准IC也需要外部晶振的。我见过好多标准芯片,不用程序的,使用外部24M,40M等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