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单片机用ICD2单步运行的时间为啥这么长?

楼主(2010-04-22):
芯片是PIC16F886,调试器用的是贝能的MPLAB ICD2,单步运行时每步要十几秒,全速运行倒是挺快的,一下子就跑完了。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忘了设置了?有知道原因的大侠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ICD2好象根本就不是纯硬件仿真,不过好象也没有这么慢吧

楼主:
NND,原来是把ram 和 特殊功能寄存器开了,关了之后好多了,现在是两三秒一步

网友B:
NND,原来是把ram 和 特殊功能寄存器开了,关了之后好多了,现在是两三秒一步
引用 楼主:

用其它调试工具调试其它单片机也有类似的问题,不过一般是打开比较大的数组导致反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