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有源带通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0-04-22):
请教下各位:一阶有源带通滤波器要如何设计 ,其实我困惑的是一阶是什么含义??如果用两个运放,前一个是低通滤波,后一个是高通滤波,那这样算是一阶带通滤波吗??最好能给我个图看下 谢谢

网友A:
  1. 如果用两个运放,前一个是低通滤波,后一个是高通滤波,那这样算是一阶带通滤波吗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1. 其实我困惑的是一阶是什么含义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RC低通滤波电路,频率远高于转折频率时,增益以20db/10倍频速率下降,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RC高通滤波的频率特性在远低于转折频率时也大致如是,这就叫一阶。以40db/10倍频下降就是二阶,以60db/10倍频下降就是三阶,依此类推。

网友B:
学习楼上的定义

网友C:
一个极点  :)

楼主:
那么带通滤波器传递函数的分母是多少呀?

网友D:
电容和电感的数目基本就是滤波器的阶数  这其实是微分方程的阶数

网友A:
6楼说出了“阶”的来源。

网友E:
转到s域直接搞定
求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