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_mcu + cp220x net 和 usb 二合一学习板

楼主(2010-04-22):
c8051f +cp220x  做intetnet 实现http,ftp,stmp(发信 ),hdcp等
效果还不错! 可以采集数据通过intetnet上传给电脑!
  软硬件资源丰富:可提供硬件原理图;USB 上位机应用软件源代码(VB6 和VC6),
以及usb底层驱动和驱动安装信息;USB 单片机固化程序的c51源代码!usb通信速率可以
达到2Mb/s !采用批量传输方式。usb转232通信例程等.
技术含量高!!!欢迎购买,长期提供技术支持.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手机:13002928013
邮箱:yang96381@163.com
QQ:421320271
另外该板子可以 演示 hid usb小键盘 (可以被电脑自动识别,通信)。
普通hid设备免驱动应用测试(上下位机采用vb6,vc6,c51编程)!!!

网友A:
SYN6288-A语音合成评估板销售热线:13528479747孙先生

SYN6288 模块
尺寸:17.9MM*13.9MM

   SYN6288-A语音合成评估板是一款性价比更高,效果更自然的一款中高端语音合技术。SYN6288-A通过异步串口接收待合成的文本,实现文本到声音(TTS)的转换。

   国内首款语音合成评估板SYN6288-A的推出继承了OSYNO6188评估板的优秀特点:最小体积,硬件接口简单,极高的性价比;除此之外,SYN6288-A文本识别更智能,语音合成更自然,语音合成效果和智能识别效果大幅度提高,是一款面向中高端应用领域的语音合成技术。
   SYN6288-A中高端语音合成技术的诞生,将推动语音合成行业进一步的向前发展!

提供一种形式封装:
  1.SIP-7模块封装(长期供应)

功能特点- SYN6288-A嵌入式中文语音合成技术

? 支持GB2312、GBK、BIG5和UNICODE内码格式的文本;
? 清晰、自然、准确的中文语音合成效果;可合成任意的中文文本,支持英文字母的合成;
? 具有智能的文本分析处理算法,可正确识别数值、号码、时间日期及常用的度量衡符号;
? 具备很强的多音字处理和中文姓氏处理能力;
? 支持多种文本控制标记,提升文本处理的正确率;
? 每次合成的文本量最多可达200字节;
? 支持多种控制命令,包括:合成、停止、暂停合成、继续合成、改变波特率等;
? 支持休眠功能,在休眠状态下可降低功耗;支持多种方式查询芯片工作状态;
? 支持串行数据通讯接口,支持三种通讯波特率:9600bps,19200bps、38400bps;
? 支持16级音量调整;播放文本的前景音量和播放背景音乐的背景音量可分开控制;
? 可通过发送控制标记调节词语语速,支持6级词语语速调整;
? 芯片内固化有多首和弦音乐、提示音效和针对某些行业领域的常见语音提示音;
? 内部集成19首声音提示音,23首和弦提示音,15首背景音乐;
? 最终产品提供SIP-7直插封装形式;体积业内最小;

? 节省硬件开发时间,用导线连接就可以调试功能;
? 芯片各项指标均满足室外严酷环境下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