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捕获的问题

楼主(2010-04-22):
我新手,提的问题要是很简单请大家不要见笑啊。

1、要捕获两路信号,就是用普通的捕获模式(不是PWM输入模式),可以在TIM1的CH1和CH2同时捕获吗?或者CH1和CH3?
2、在输入捕获模式情况下,寄存器TIMx_CCRx 和TIMx_CNT 的值是怎么变化的啊?
3、高级定时器TIM1和通用定时器TIM2,3,4区别在哪啊?

还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A:
多通道同时捕获肯定是可以的,各个通道各自读取定时器的值,互不影响

网友B:
嗯,第一个问题肯定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指导啊~

网友C:
1)可以。

2)寄存器TIMx_CCRx存放捕获数值,TIMx_CNT 的值是计数器的数值。

3)高级定时器TIM1多了三相电机控制所需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明白了。

网友D:
版主解答的很简洁也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