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效值和平均值在电源设计中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0-04-22):
(无正文)

网友A:
举个例子来说吧:工频变压器次级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再输出到负载,负载上的直流电流等于变压器次级绕组电流的平均值,而变压器发热与绕组中电流有效值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可以用平均值当作直流输出电压  是不是就是这样定义的   但是为什么不加滤波电容的时候  直接输出的电压是全波   这时候模电书上讲此时的电压是0.9*有效值是现在的输出电压   但是此时明显就不是直流啊  怎么还能把它当直流呢  奇怪?

网友A:
不是直流,也有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所有的都不是直流  是不是所谓的直流其实都是取平均值的

网友A:
是不是所谓的直流其实都是取平均值的
好像不应该这么说。
不是纯粹直流,或者按照某些教材上的名称叫脉动直流,是一个纯直流信号与若干纯交流信号的混合叠加。纯交流信号的平均值注意为零,所以这样的非纯粹直流的平均值就是纯直流那部分的电压值或电流值。

网友B:
两者的作用不同。
平均值通常用于描述交直流混合的电平状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叠加在直流之上的交流成分的存在程度,对于纯交流来说,平均值其实没啥意义。
有效值,顾名思义,它的来历就说明其主要是用在能量水平方面的描述。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都适用,交直流混合,也不客气。

网友C:
其实纯净的直流是不存在的,任何直流电源都有纹波或其他的干扰信号,只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做直流处理。比如模电对直流电的纹波要求严格,而数电则宽裕些。

楼主:
那平时稳压电源输出的电压都是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