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K解调问题

楼主(2010-04-22):
我用的10M的信号ASK调制500K的数字信号。接收到信号以后进行包络检波,然后整形得到矩形波。请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如何得到长度一致的数字信号,是位同步提取吗?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不是整形了吗?

贴图看看。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方波信号代替数字信号做的实验。上面黄色的波形是原始的数字信号,调制传输以后,包络检波得到下面绿色的波形,在整形得到红色的波形。请问接下来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B:
位同步是必须的,另外引入传输层协议也有必要。

楼主:
能说的更详细一些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