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D通过JTAG测试sdram和flash

楼主(2010-04-22):
存储器映射之后,在地址范围内写入0xAA出现这种情况。。。
Address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0x00400000 AA AA A8 AA AA AA A8 AA AA AA A8 AA AA AA A8
0x00400010.......................下面那些行都是这样子。。。。。。。。。。
如果写入的是55 就全部都是55

.。。。。。。。。。我是可爱滴分割线。。。。。。。。。。。。。。。。。

用H-JTAG测试flash时,对硬件参数的配置正确。 但对flash读写测试
Programming-SST39VF1601
单机按钮check,不能读取芯片的厂商代码,器件代码/
显示
    Error:Can't dowmload driver to specified address.
仔细检查了sdram,flash和arm 的引脚焊接//应该没有虚焊~~~
配置参数也没错误。

新人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呢(无比纠结ing。。。)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以前曾发现AXD的memory显示上有问题,其实SDRAM里面是正确的。你可以用“save memory to file”把SDRAM的数据存放到一文件中,然后打开文件看看是否正确。
如果是错误的,那么就要检查一下初始化时SDRAM的相关参数设置是否正确。仅供参考。